键盘失灵维修

楼主(2014-08-03):
神舟笔记本键盘失灵,表现为键盘有些键打不出字母,有些显示别的字母。有些一个键出两个字母。测量打不出字母的键到io芯片it8510e对应引脚电阻几百殴,没有断线。网上有人说有可能是io晶振问题,断开晶振不能开机,排除是晶振问题。然后刷bios,无果。把键盘取下,用摄子短接敲不出字母的键在键盘接口上对应的两个点,能够出字母,这说明是键盘自身问题。既然键的连线没有断,难道是键盘印刷线与线之间短接,有这种可能,因为有时敲一个键会出两个字母。用万用表测量有三处短接,都是在两根线相交或者重合的地方短接了,用万用表量阻值为零。把短接的两根线其中的一根割断两处,割断的这根线的两边都不再与另外一根线短接了。这样处理之后大部分按键功能恢复正常。用绝缘胶布贴在割断线的地方,再用导电胶(也叫银漆)涂在绝缘胶布上面把割断的线接上,所有按键功能恢复正常。

网友A:
直接换个键盘不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键盘不就好了吗?

这里是讨论如何修。

网友:
楼主键盘都能修,厉害,一定要赞!

网友B:
你是如何知道按下无反应的那个键对应的是哪两根线的?另,有没有人测到矩阵键盘接口的键盘扫描脉冲?反正我特意去测没测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键盘不就好了吗?

笔记本坏了直接换新不就好了吗?论坛可以关闭了,维修的可以吃西北风去了。

网友C:
这活儿相当于心脏搭桥,老麻烦了!一般人都整不了!那一大堆按键都得装半个小时!

网友:
楼主键盘都能修,厉害,一定要赞.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如何知道按下无反应的那个键对应的是哪两根线的?另,有没有人测到矩阵键盘接口的键盘扫描脉冲?反正我 ...

揭掉键帽,键盘上的印刷线路清晰可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活儿相当于心脏搭桥,老麻烦了!一般人都整不了!那一大堆按键都得装半个小时!

卸下或装上全部键只是10分钟左右的事情。

网友:
我去,LZ是不是生意不好啊,要不然怎能想出修键盘了,键盘维修的确牛逼,但是花在这上的时间足够去修一个本子了吧,而且你得要考虑返修的事了,不是吗

网友E:
最好上个图吧,要不然白看这帖子了,以后遇到价格高的键盘也可以试着维修一下

网友F:
银漆老贵了,很久没见过别人用了,因为修键盘耗时,现在键盘又大都便宜了,维修价格报不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上个图吧,要不然白看这帖子了,以后遇到价格高的键盘也可以试着维修一下

键盘结构非常简单的。这里侧重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银漆老贵了,很久没见过别人用了,因为修键盘耗时,现在键盘又大都便宜了,维修价格报不上去了

1毫升一支十几元。应该可以修几十个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银漆老贵了,很久没见过别人用了,因为修键盘耗时,现在键盘又大都便宜了,维修价格报不上去了

一针筒的银漆,有1毫升,淘宝上18元。大概可以补几十个键盘。

网友:
键盘维修    有机会研究一下   只是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卸下或装上全部键只是10分钟左右的事情。

那还是你厉害,比我弄快多了!挺shaleng!佩服!

网友G:
换个键盘也没多少钱吧

网友:
高手,我们这都是加下热,摔两下还不行就换键盘了

网友:
维修和换差不多,没有多少钱,太浪费时间了,不如直接换

网友:
你厉害你修的起,,一般都是换的

网友:
我说,貌似有些键盘去掉按键,上面还有层不锈钢的覆盖在上面,好难不损伤的去掉,不去掉根本看不到电路,根本修不了。而且貌似和楼上的讲的,是不是生意不好啊,貌似可以修的东西太多了,但是都没有时间修,刚动手修,顾客来了,直接不用修了,先赚钱好了,呵呵

网友:
这种事我在键盘价格高的时候有做过现在没人做了吧

网友H:
楼主是怎么打键盘线之间的短路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怎么打键盘线之间的短路啊

所有的键盘线路在不按键的情况下不能和任何其它线短接。在键盘接口处量。

网友:
貌似很麻烦啊

网友:
就不能换个键盘吗?

网友:
楼主的键盘很贵吗?一个键盘几十元。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不是大家不修,是没有时间修。

网友:
楼主键盘都能修,厉害

网友:
现在还有人花心思修键盘啊,那可是我8年前的必修课哦!那是也是因为键盘贵才修,我们修个键盘要一两百。现在新键盘才50元左右,谁还修它啊!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一下

网友:
拆下键盘10分钟,
真NB啊    一个键盘 几十块钱     也没必要维修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所有的键盘线路在不按键的情况下不能和任何其它线短接。在键盘接口处量。

短路了你怎么处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短路了你怎么处理啊???

文章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自己仔细琢磨吧。

网友:
楼主厉害,必成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个键盘也没多少钱吧

关键是找不到这种键盘了。我在深圳华强北都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