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开机亮掉电

楼主(2014-08-03):
东芝L600有时开机到LOOG掉电,有时一进系统就掉电,那位师傅遇到过这个问题的,给个建议

网友:
BIOS刷过了,桥换过了,EC换过了

网友:
温度,虚焊

网友:
CPU供电不足导致

网友:
有NEC大电容吗?有的话就是它的问题。

网友:
东芝的首先看有NEC大电容没

网友:
NEC大电容,替换4个,收钱、

网友:
是NEC大电容问题,替换4个330电容就OK了

网友:
这机没大电容吧,开关问题

网友:
CPU加电容试试,也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好像有NEC吧

网友:
把CPU背面的大NEC电容换掉,就好了

网友:
NEC  大电容 ,还有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