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联想L-IG41M3卡LOGO速修。

楼主(2014-08-03):
  品牌:联想
板号:L-IG41M3  REV1.1

用途:深圳国税 税控机。

   接到一台联想品牌机,属于税控范畴。说是开不了机,我接手一看:能开机 能显示  卡在联想处:

拆除外设 光驱  设备卡  键盘 硬盘等,还是一样。

取出主板:
这就是他的全貌,按照之前的经验,卡LOGO 无非从易到难,先刷写一下BIOS程序(结果失败)!然后慢慢的渐入佳境:拆掉外设,把声卡取掉了,开机还是不行,索性网卡也取了开机还是一模一样卡在联想处。
现在这个时候大家已经想到南桥了;不错 南桥。首先测量了一下南桥旁边的供电,发现供电基本满足条件。那就直接做桥,这个加焊是不管用的,要直接更换南桥才行!直接拆一个桥换上去:
这是换完桥之后的效果,等待冷却之后试机 ,一切OK。然后装上之前拆掉的声卡 网卡 进系统测试!!!完美修复

到此已经完全修复了,总结卡logo的 案例。只要抓住狐狸尾巴,一般很快就修好!其中有一些其他产线的 卡LOGO 有的是com口芯片和声卡芯片损坏导致的,特别是ALC662。至此结束。有分的捧场 谢谢大家

网友:
读书破万卷,维修如有神。

网友A:
台式机换南桥不知道有多少利润可收,我这里才20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换南桥不知道有多少利润可收,我这里才20一片

我这不是普通的台式,你知道税控是干嘛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换南桥不知道有多少利润可收,我这里才20一片

呵呵, 估计收的高

网友:
楼主,税控是干嘛用的。而且换一桥要多长时间

网友:
税控的换桥值个!82801的桥手里要是有点料板也好找!图文并茂说的挺好,又学到点经验,给你加分!

网友:
换桥的话换熟悉了也很快的,楼主卡logo除了外设以外还有BIOS,cpu,还不行的话是不是只有桥了啊。

网友:
请问一下LZ是在深圳龙华开的店么

网友:
这个现象论坛早有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见过

网友:
经典的不认硬盘!卡硬盘!都是南桥。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收多少人民币呢

网友B:
一个桥大概30元左右,你收多少钱?桥是拆机件还是买的新的?

网友:
我这桥坏一般都不修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天天修,开机卡LOGO,代码跑38当机基本上都是先考虑南桥的,中间代码跑13的要看看声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桥大概30元左右,你收多少钱?桥是拆机件还是买的新的?

  深圳国税的税控 你说有没有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深圳国税的税控 你说有没有必要

买新的换的还是拆料板下的!

鸿鹄专业电脑。 -2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新的换的还是拆料板下的!

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不仔细看 非要来问?有必要吗

网友:
税控机还是有必要修的,拆了一个桥换上去的。

网友(2015-01-27):
拆声卡网卡简单,最讨厌的就是回焊上去。郁闷得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