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光2035e打印机,定影不牢,字用手能刮掉

楼主(2014-08-03):
前几天单位的打印机还好,后来更换了墨粉,当时因为新换上的墨粉有些受潮但是没有扔掉还接着使用,后来无论打印复印打出来的某些字迹就不清晰,用手感触的话纸上有颗粒感,文字用手能刮掉,硒鼓无损伤,后来拿出定影仪查看之后又多了一项底灰的毛病不过不严重,这个打出来的字能刮掉,是加热器还是定影仪出问题了?还是只是由于碳粉受潮的原因呢?因为是更换碳粉后才突然出毛病的

网友A:
定不住影应该是加热组件的事儿或粉换的不对!有底灰是不是拆开后哪里没装到位呀?

网友B:
既然是换碳粉后出现的问题,你把现有的碳粉更换掉,应该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定影不牢确实是跟碳粉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换碳粉后出现的问题,你把现有的碳粉更换掉,应该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定影不牢确实是跟碳粉有关系的。

嗯,手头没有新的,明天试试看,多谢希望可以解决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定不住影应该是加热组件的事儿或粉换的不对!有底灰是不是拆开后哪里没装到位呀?

载体倒出来了然后又装回去了,就稍微出现了点底灰,希望不要是加热组件的事情吧,不然这个花钱要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载体倒出来了然后又装回去了,就稍微出现了点底灰,希望不要是加热组件的事情吧,不然这个花钱要很多了

加热组件加热辊和转印胶辊有间隙就会这样,或者加热温度不够!还有可能是加的碳粉型号不对!再研究研究吧!

网友:
应该粉问题,有载体就麻烦了。

网友:
如果 一开始觉得粉有点潮湿  为什么还放上去   墨粉一但潮湿  机器就不能正常工作  你这个定影不老 把墨粉换掉也许就可以   为什么要弄别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