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開機會有BBBB4生聲的叫聲

楼主(2014-08-03):
該問題是在更換散熱膏後產生  一開機就會有4聲BBBB的叫聲 進系統會持續 BBBB叫聲
BIOS 刷過了 系統設定時間也設定過了 狀況依舊 請教這樣是那出了問題

网友:
一般能显却会响警报的可能是键盘连键、电池电量、温度(温度高或风扇转速异常)等,你这个可能处理散热后风扇异常了(如转速侦测脚接触不良),以上个人意见,你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键盘拿掉看看有没有声音了,有可能是连键了

网友:
4声???你恢复一下BIOS的设置试试,或者不插内存看不会不会报警???或者是风扇没插好???

网友:
同上  可能键盘卡键  见过的都是

网友A:
副歸 BIOS 無效 刷新BIOS 到A13 依然無效
不裝 硬盤 鍵盤 依樣存在 最好更換記憶體 弄好~__~ 好怪異的問題 裝上廣潁記憶體本來是正常 過沒幾天卻這樣 換上 ASU10上網本的內附的記憶體 就正常不報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歸 BIOS 無效 刷新BIOS 到A13 依然無效
不裝 硬盤 鍵盤 依樣存在 最好更換記憶體 弄好~__~ 好怪異的問 ...

原来是内存引起的,真奇怪啊,又学到一招。

网友:
内存问题吗?楼主

网友:
記憶體就是内存吗?原来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是原装电源不?

网友:
这个是报错,有可能是内存或者显卡,,,

网友:
遇到过的开机报警(不安电池情况下用稳压电源,第一次报警5声 不亮屏,关机再开就不报警并能亮机正常使用 只是时间不对),是主板3V电池座脱焊。

网友:
估计是北桥坏了

网友:
换内存试试看好了

网友:
台湾同胞也修电脑吗,呵呵,迅维都打到台湾去啦

网友:
上天涯知道你们台湾很牛B,把大陆说的很垃圾,怎么也有求助大陆的时候??

网友:
原来是内存引起的,真奇怪啊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