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0无线网卡不能连接

楼主(2014-08-03):
有台T410机器,无线网卡(Intel WiFi Link 6200AGN 的网卡)不能连接上路由器,信号满的,密码不错,死活连不上,连接时候也要输入密码,一会就显示:WINDOWS无法连接此网络。驱动换了几个,系统也重新安装了,无线网卡没有原装的没有换试试,大家都知道,不是原装的报错。外接的USB无线网卡正常,,难道真的是网卡坏了吗?

网友:
估计还是驱动没装好 或系统  这个貌似给其他没关系

网友:
更换另一片网卡前试试检查是否人为指定了IP,且跟你路由不同IP段,或者可能无线网卡MAC物理地址丢失,手动指定一串

网友:
网卡坏也有不少,我还碰到过死活连不上店里的路由的,网卡,驱动,系统都排除了,结果接一下旁边的一点问题都没。

网友:
拿个原装的试试看,没有直接换USB的无线网卡

网友:
弄个电源管理试试

网友:
机器客户拿走了,我先外接一个usb网卡凑合用了,谢谢几位回答!

网友:
把无线网卡20脚断开看看。

网友:
看下主板是不是断线或驱动没装好,或看下无线网卡上面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