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代码芯片20 EK的型号...3.3V 5V待机上用的。

楼主(2014-08-03):
如题  求代码芯片20 EK的型号...3.3V  5V待机上用的。找图纸是没希望了。希望知道的大师们告诉我型号和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谢谢!连接地点算的话就是25脚的。

网友:
TAOBAO上问一下卖芯片的都懂。

网友A:
你好楼主  TPS51123   RT8223  都可以用的

网友B:
51125就可以了,还要求型号,晕,分晰电路图就知道是什么芯片了

网友:
问淘宝卖芯片的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125就可以了,还要求型号,晕,分晰电路图就知道是什么芯片了

你怎么没看明白就回复,不是说了找图纸没希望了吗?你叫我去你哪找什么电路图分析?51125这么常用的芯片估计搞维修的都有备货,就是试过不行才来求助的。用51125电流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TPS51123   RT8223  都可以用的

谢谢,开始用21125试的时候就有点怀疑RT8223可以代但是手上没这个芯片。不过RT8223的代码好像是EC=?的 。谢谢你。

网友:
可以问买芯片的,看看是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