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39 加电无显

楼主(2014-08-03):
到手 电流到2.2不触发 貌似有跳变 一看 ATI显卡
拆机 吹显卡 没亮 刷BIOS 没亮 摸主板 35V芯片烫手 换掉 依旧 有点没思路
测吧 一测 无CPU供电 再测 总线供电没出 找到芯片 刚要测 发现芯片边上有掉件的痕迹
补了个电阻 亮机
三星的机器 雷到我了 没出CPU供电 为什么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A:
这个电流明显就是CPU没供电,怎么可以说高呢

网友B:
电流有点高 是不是有小短路

网友C:
楼主说话的真是简单加明了。让我看了不禁眼前一亮。。。不过最后后你还是很细心的找到了掉件的问题,修好了,值得学习,感谢分享,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流明显就是CPU没供电,怎么可以说高呢

2.2的电流 哪明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有点高 是不是有小短路

测了 没有短路

网友:
cpu是AMD的吗?

网友:
INTEL的 不是AM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话的真是简单加明了。让我看了不禁眼前一亮。。。不过最后后你还是很细心的找到了掉件的问题,修好了 ...

哈哈 这话听的舒服

网友:
哈哈 这话听的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