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ONE 722 宏基上网本白屏维修

楼主(2014-08-03):
刚回到店里,老婆说有人送来一台笔记本,ACER的上网本开机白屏,客户主动留了一个电话号码一旦电脑查出问题给他打电话,机子一放就走了。哟,这个客户看来是个老鸟,一招一式挺专业的嘛,难道是同行?老婆说没见过这个同行。管他的,先看看再说吧。

电脑的B壳已经拆开屏裸露在外面,客户自己已经拆开过了。这是什么情况,打电话过去问一下吧,客户说发现壳子有些缝就自己拆开拿胶水粘,不小心刀片划烂了屏线导致了白屏,客户说有可能是屏线坏了请换一根屏线。

又是一台客户自己拆坏的电脑,我这几天接到几台了同,大部分都是温度高客户自己拆开电脑清理最后不开机了。我是又气又笑,。你们以为笔记本电脑都是这么容易维修的吗?你们都会了我们赚谁的钱去。也好,就喜欢你们这样的,干坏了来我这里花大价钱修,修完之后付上几百块钱千谢万谢,临了我还会问客户一句:下次敢不敢了,客户说再也不敢了。看着手里的钞票再看着客户的表情心里别提多爽了。

费话不说了,仔细看一下屏线,确实已经烂了,很可能是他导致的。给客户报了价格订了一根屏线静候佳音吧。

第二天屏线到了,装上,开机。。。。还是白屏!!不是吧!!!从装,开机。。。白屏!!!难道屏线坏的,不可能,这种情况很少。换个屏看看,10。1LED超薄 的屏这种屏现在换的人很少,我没有备货!!刷个BIOS看看,有可能是BIOS问题,之前修过一个HP G4的就是这个毛病,下了一个BIOS,开机。。。白屏!!!算了先放一边吧,我一时也不知道从哪下手了,抽空再修,手里头同行送来的机器太多了先搞同行的吧。

又过了几天修到同行一台Y460的电脑屏幕有些异常的,于是拆开屏检查,顺便把ACER的上网本的屏装了上去,完美点亮。看来ACER的屏是好的。先放一边吧,继续修同行的Y460。

同行的Y460修好了,又修了同行的N4050,又修了联想G450,又修了。。。。一个多星期过去了。

客户这天来了,问我情况如何,我说还在检查等等,客户之前在我这里修过另外一台电脑一直用的挺好,就说抓紧时间看看吧,等我消息。

我又修了同行的ACER 4750,又修了2个平板,又修了。。。一个月过去了。

客户又来了,我自己 都不好意思了,我说正在检查,抓紧时间看看。

客户走后,我整了一下思绪,白屏,屏是好的,屏线是好的,BIOS没问题,难道是显卡,会不会客户把屏线搞短路了烧坏了显我看了一下主板,这个是AMD的CPU而且是集成在主板上的并且集成显卡的。这下麻烦大了。希望不是他坏的。EC坏的?应该不会已经开机了,屏也亮了只是没有画面EC不会控制画面的画面是由显卡控制的。下个图纸看看吧,看看屏线的LVDS接口的电路吧,如果再不行我就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打开图纸,打到LVDS接口,我之前修过几个暗屏的都是LVDS这边电路供电出的问题,比如19V供电或者3V LCDVDD供电等。

我一个个的查了一下,25P,26P的3V电压没有,哈哈,找到问题了,果断找到一个3VS电压接到L6电感上面,开机。。。亮机!

交给老婆把电脑装好,等着收钱了!!

欢迎同行交流维修经验   固镇县笔记本专修专卖   QQ:30689959

网友:
24脚不就是3VS吗?

网友:
楼主这里可以测量下25 和26脚相连L6电感两端阻值,这个电感开路的话,也会导致这两个引脚没有3V电压。

网友A:
25\26是LCDVDD吧?LZ是修了25-26,还是24的+3v?

网友:
没有屏供电?

网友:
你说的问题是平没有供电么?

网友:
就这机器拖了一个月?为什么呢

网友:
修电脑还是要从最简单的维修思路检测起……

网友:
不就是没有屏供电吗?

网友:
这个机器 bios 好像坏的很多, 白屏的还没碰到

网友:
屏线坏了可能都会坏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26是LCDVDD吧?LZ是修了25-26,还是24的+3v?

25P和26P,这两个脚的3VS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