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9600gso768 显卡花屏

楼主(2014-08-04):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INTERNAL MEMERROR PROBLEM PART=0 LANE=0
INTERNAL MEMERROR PROBLEM PART=0 LANE=1
FBB[31: 0]           0         6368            0         6048            0
FBB[63:32]           0         6252            0         5939            0
FBC[31: 0]           0         6413            0         5942            0
FBC[63:32]           0         6435            0         5981            0
FBD[31: 0]           0            0            0            0            0
FBD[63:32]           0            0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B00 B01 B02 B03 B04 B05 B06 B07 B08 B0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B20 B21 B22 B23 B24 B25 B26 B27 B28 B29 B30 B31
   B32 B33 B34 B35 B36 B37 B38 B39 B40 B41 B42 B43 B44 B45 B46 B47
   B48 B49 B50 B51 B52 B53 B54 B55 B56 B57 B58 B59 B60 B61 B62 B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B00 B01 B02 B03 B04 B05 B06 B07 B08 B0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B20 B21 B22 B23 B24 B25 B26 B27 B28 B29 B30 B31
   B32 B33 B34 B35 B36 B37 B38 B39 B40 B41 B42 B43 B44 B45 B46 B47
   B48 B49 B50 B51 B52 B53 B54 B55 B56 B57 B58 B59 B60 B61 B62 B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72889458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A:
gso的热量很高的,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gso的热量很高的,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打过金手指的值   一面500多一面600多  都有值  如果开焊只有显存开了    会不会很怪异

网友:
有6只MOS管  APM2506N  S极D极对地都通   这个是不是问题呢?

网友:
电路有问题,显卡怎么还能工作呢,,现在是显卡工作了,只是工作不正常,花屏而以啊。

网友:
花屏只有主芯片和显存了  程序也有一点可能

网友:
看上去报错的地方还很多哦。。直接加主芯片试下。。

网友:
直接加焊主芯片试试把

网友:
偶觉得显存可能有问题

网友:
显卡换过没换过你就直接换下显存吧一般都能好的

网友B:
是不是核心虚焊可以这样试,把风扇下了,只留散热片,并上紧螺丝,然后上机借核心的自发热固焊,一般如果是虚焊引起的花屏都会有效!

网友:
如果是满屏花的话  就是显存坏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收藏了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   测别的显卡了   也觉得不像电路问题    先加焊再看吧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核心虚焊可以这样试,把风扇下了,只留散热片,并上紧螺丝,然后上机借核心的自发热固焊,一般如果是 ...

有一段时间忘记清理灰尘     那段时间玩游戏的时候显卡达到106度(鲁大师测)   清理后 再玩也不到80 。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焊显卡和换显存

网友:
真接焊显卡。再换换显存,如何还不行,估计得换掉了

网友:
先加焊GPU,看故障可以解决不,不行再查

网友:
4个显存坏的可能性小吧,GPU坏了应该

网友:
  在无外伤的情况下 直接上BGA干下主芯片   稳稳的是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so的热量很高的,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感谢   真的是虚焊   土办法加焊了一下  果然好了   现冷却中 待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核心虚焊可以这样试,把风扇下了,只留散热片,并上紧螺丝,然后上机借核心的自发热固焊,一般如果是 ...

太感谢了   借助你的办法   现在不花了  但是还得测试一段时间    我是用风枪(电吹风式的那种) 给散热片加热  结果真好了

网友:
感谢各位大神帮助   这次碰巧修好了   虽然不知道能维持多长时间。。   以后会多多学习相关知识

网友A:
现在gso很便宜了。大修的意义不是很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gso很便宜了。大修的意义不是很大了。

嗯  是的   但是学习来说这个是个好机会    我还有个破笔记本 也是显卡问题   芯片虚焊   一碰就死机  或者蓝屏  或者重启   压着显卡芯片就会好

网友C:
这么多报错的话很可能是主芯片有问题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报错的话很可能是主芯片有问题了啊。

有高手告诉我答案了   是我用错版本了  但后来我用9和GT2都是这么多   我也不清楚了  反正是虚焊导致的

网友(2014-09-04):
呵,做bga没什么大的学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