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猫碰上死耗子:联想G470 LA6751P 无集显供电。

楼主(2014-08-04):
一台联想G470返修机,此机一个星期前坏,当时无CPU供电,后来查出95831与CPU都坏了,换后正常。现在又开不起来,经查无集显供电,其他供电都正常。电流停在1.05A左右,有时还会掉电,其他能查的供电、振荡、复位都正常,换U也不行。这下不知如何下手,在论坛里搜一下还有不少人碰到这种情况,有很多没有解决。现在只能自己一步一步的来,先测电感电阻正常,再测上下管电阻时发现 PQ901与PQ902的S极与G极都短路了,呵呵,看来这问题很简单了,可拆下来再测场管又没短路,测板上也没有短路,以为是焊盘脏,清洗一下焊盘再装上去测电阻也是正常的,以为正常了,通电故障一样。再测这两个管子的S与G极电阻时发现PQ902的S与G极没有短路,但PQ901的S与G极依然短路,以为是PQ901不良,换一个新的通电后还是一样S与G极短路,没办法断开95831的第38脚后再通电观察后发现:原来是95831的原因,只要板子一插电38与39脚就会短路,就算一插电马上拔掉后测38与39脚也是短路的,用镊子对几个大电容放电后测也是短路,而且放好长时间也是短路,但只要用洗板水在芯片旁洗一下就不短路了。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许是放电的位置还没有找对吧。马上换一新的95831上去,在装U前为了保险起见,再通电一下拔掉测PQ901的S与G极还是短路,我晕倒,难道这不是95831的问题?看来这跟大家说的故障一样很难搞了。。。不管它,先装U看看,但愿故障没有扩大。没想到通电开机电流一路跳动上升到1.3A左右,按开机键马上就待机了,不会是好了吧,接上屏开机果然亮机好了。呵呵,好高兴,再测集显供电时发现屏亮时集显供电1V左右,屏亮后马上又降到0.45V左右,看来集显供电确实是在跑马后才有的。总结修这个故障真的有点瞎猫碰上死耗子味道,本来是一个星期前刚换的新的芯片和CPU,怎么会这么短的时间又坏了,如果从表面现象看很难怀疑刚换的芯片。但事实再次应征了找问题要敢于怀疑自己,有时战胜自己才是最难的。

网友:
碰上难查的故障,还真是挺难修的。

网友A:
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是充电的上管,GS短路,换芯片换管子,人都搞慌了,还是短,但后来进系统也是可以充电的,但是充得好慢,没搞好,这段时间也留意了一下,确实有些管子GS短路,但是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我现在的一个板子 不跑马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BIOS刷了

网友:
又上了一课  学习了

网友:
高手  高手,自愧不如,学习了

网友: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网友:
电容被充电,所以阻值变小

网友:
新板子。集显供电都是在显示后产生

网友:
   是不是电容里存了一点电,量起来是导通的啊?

网友:
如果不再多试一下,是不是此版要当料板,有时候想要个答案真的很难

网友:
楼组学习了 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是充电的上管,GS短路,换芯片换管子,人都搞慌了,还是短,但后来进系统也是可以充电 ...

这种情况还是有电引起额。放一天第二天绝对不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