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10屏幕有码片么

楼主(2014-08-04):
以前的屏坏了 显示白屏,换了个新屏,黑屏不显,这款机器的屏有码片么?BT156GW01 V4

补充内容 (2014-8-5 21:57):
经测量 +3.3V_CAMERA 正常   3.3V_LCD_RUN 正常  +LCDVDD 2.2V

补充内容 (2014-8-6 09:07):
EDID 3.3V 正常 19V正常

补充内容 (2014-8-7 17:13):
总结一下思路 看了很多人维修人的帖子 LCD VDD 0.25V会白屏 我的2V显然不正常 可能会造成白屏,这么说我开始的白屏可能是好的,后来的黑屏都是通用的 可能跟码片或者屏程序有关,又订了个 型号一样的原装屏

补充内容 (2014-8-7 17:15):
3.3V_LCD_RUN 不正常的话会导致黑屏不认屏 ,我的电压正常,并且第一个屏是白屏,所以排除这个

网友:
码片型号是多少

网友:
一般DELL的都有 刷一个就知道了

网友:
屏信息存在bios里   要刷下码片

网友A:
这个机器屏没有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屏没有BIOS的

没有的话 为什么连接之后黑屏呀?

网友B:
我之前都换过 好像不用刷码片吧 装起就可以了 你看看是不是你哪不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都换过 好像不用刷码片吧 装起就可以了 你看看是不是你哪不对吧

你还得屏幕 是按屏型号找的 还是机器的型号呀

网友:
DEII的换屏都要换屏BIOS……

网友:
换个试试不就行了,屏上的i2c的

网友:
有码片的,要刷了才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得屏幕 是按屏型号找的 还是机器的型号呀

屏型号  156都通用啊

网友:
dell的一般都有吧

网友D:
据说DELL都有码片,我们这卖屏的都帮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说DELL都有码片,我们这卖屏的都帮刷的

卖屏的告诉我刷好了,可是为什么还是黑屏呢?如果说是排线或者北桥(AMD集显)的问题话,为什么一个是白屏 一个黑屏呢

网友:
还需要测试什么 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求给点思路

网友:
这个型号的没有码片,我换过好几片了。

网友:
DELL机器挑屏,以前有碰到后面把摄像头线不装,再重新插插亮了。不亮时报几声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