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修华硕A41I进水机

楼主(2014-08-04):
      昨天上午接同行送修一台华硕A41I机器, 故障描述为:之前进过水自己拆机处理了一下可以开机了,以为解决问题了,没想到客户回去用了一个上午就不又开不了机了。由于我这个同行主要是做销售的,对笔记本维修知识略懂,就连他拆机,除尘保养都是我教的!他所谓的处理应该就是拆机用吹风机吹了一下而已。我接过机子拔下电池,接上直流电压表目测没有待机,然后又把电池装了上去,看到电池电源指示灯发红而且在闪烁,我随手按了一下开关居然开机了,不过马上就报警关机了。 于是我还原了一下这台机子的最初故障为:进水,拆机吹干后用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却不能开机,所以客户和我这位同行都以为机子修好了,其实没那么幸运,等电池电量用完后适配器不能供电所以有导致不能开机的假象,说到底其实就是适配器不能给主板供电! 然后让他留下机子走人了。

   拆机取出主板

大致看了一下进水位置是在充电芯片的背面,初步用洗板水清洗,没发现明显的腐蚀,测各大电感和公共点无明显短路。通电测量了一下电源接口的2个隔离管19V已经过了,说明保护隔离已过,至于是不是大电流通过还有待验证!
   个人最讨厌修华硕的机子,图纸不好找,就算有图纸没有点位图也枉然。现在既然有19V过了保护隔离还有待机的话,首先要查的就是适配器检测信号,没办法找图纸吧。论坛一搜A41I,我和小伙伴惊呆了,有关这个机子的资料几乎没有。。。不过看到这个板子的形状和K40AB有点像,暂且打开图纸看看把,找到充电芯片打开PDF,看了一下,奥,还不错,用的同一个芯片。于是通电测量了一下ACIN,没有电压为0V!图纸往前看了一下ACIN是2个电阻通过19V分压得来的,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找到这2个电阻了!没有图纸没有点位图,这让我情何以堪?为了毛爷爷哪也要硬着头皮找,既然有个电阻接的是19V那我就通电测量充电芯片背面看看哪个电阻接的19V不就找到了吗?嘻嘻。通电10分钟后,测量结果为没有一个电阻接19V,*脏话****!哎,只有跑线了,通过20多分钟的努力终于发现了这2个电阻,初步测量了下阻值没有问题,当测到PR8911接19V的一端时阻值为无穷大,第一印象断线了。没有19V拿来的分压呢,对吧!动手飞线!

    施工完了之后怀着激动心情通电,一看电流表我的心呀哇凉哇凉的!!居然还没有待机!
再测充电芯片4脚ACIN有了1.35V根据这个芯片的时序下一个信号就是输出低电平的ACOK了,这个名字好熟悉呀!前几天还在听着淘宝上5块钱买来的迅维月饼老师主讲的笔记本远程维修课,没想到现在用上了,回想了一下,ACOK会转化成一个信号控制保护隔离产生大电流的公共点还会转化为一个低电平的信号输入给EC作为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看了下这个板子用的IT8500E的EC,立马找资料看了下是120脚, 万用表一测量居然还是3.3V,并没有被拉低,那么这个信号是怎么转化而来的呢,没有图纸没有点位图找起来确实困难,心里有个想法,如歌强制拉低这个信号呢?试试吧,不好
就不搞了,毕竟这个机子是同行的收不了多少钱,不愿意花太多功夫去搞。说时迟那时快,已经施工完毕
    抱着必死的决心再通电,电流表上居然奇迹般的出现了0.023的数字,太好了!再按了一下开关也出发,接屏幕也亮机了。哇,这种感觉真爽…
立马装机,电池接上,电流表街上,一看显示1点多A电流说明已经再充电了。按开关,触发的很厉害!久违的LOGO又出现了,可以是接一下来的一幕又让我犯愁了。居然进不了系统,死机了!拔下电池,单接适配器再开可以进系统,再把电池装上适配器接上,开机过LOGO又死机了,日(⊙o⊙),折磨人!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让我想起了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哎….
由于电池电量不够,我吧机子关了,接点电流表给电池充会电,再单用电池开机测试也可以进系统,而且还看到又下角任务栏里显示再充电!我明明没有接适配器呀?这简直是个奇葩!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天气太热了,去冰箱搞瓶可乐喝喝再说吧。心里还在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反正适配器和电池只能同时用一种,根据我的测试结果:要想两者都用哪就必须是用电池开机,等进系统后在插适配器方可正常使用和充电。要是开机前两者并用就会造成死机,进不了系统的故障。这机器没有图纸也没有点位图,而且我的技术有限,打算就这样不搞了。告诉客户说是因为进水导致电池供电电路严重损坏,无法修复,适配器供电已经修复,就这样用吧,客户同意就此收工!
  有高人请跟帖解释下为什么适配器和电池不能并用,小弟这厢有礼了!

网友A:
你把acok拉低了,ec就以为识别到了适配器,肯定就会给电池充电啊 ,但是只是显示充电  ,其实是没有冲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acok拉低了,ec就以为识别到了适配器,肯定就会给电池充电啊 ,但是只是显示充电  ,其实是没有冲电的

这样啊 没招了 这个机器只能修道这个程度了

网友:
ACIN拉低了,一直认为是适配器在供电

网友:
这个还是时序问题  ,搞定了为何不会被拉低这也就搞定了

网友B:
充电电路可以修复的  ,试试参照华硕其它图纸   及充电芯片PDF

网友:
没图纸单靠跑线能修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错了,跑线真是一件很累人的事。华硕没有图纸我基本就无法下手,鄙视华硕,华硕真是维修人员的硬伤啊

网友C:
自己加一个1AM三极管,只要插19V就拉低EC的120脚应该是就会没问题.

网友D:
有点位图 也不见得好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自己加一个1AM三极管,只要插19V就拉低EC的120脚应该是就会没问题.

你说的1AM三极管是起到开关控制接地作用的吗?

网友F:
故障还是在你飞的那条线上

网友:
盲猜一下是图中PQ8907 C极没拉低,B极是否正常,两个分压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我现 在一看到华硕就头疼,图纸好难找

网友:
没图纸,跑线就占用很长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1AM三极管是起到开关控制接地作用的吗?

是啊,插入19V就拉低EC120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路可以修复的  ,试试参照华硕其它图纸   及充电芯片PDF

找不到料 白搞 不打算继续修了 技术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位图 也不见得好修

我个人也比较讨厌华硕的机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故障还是在你飞的那条线上

那一条?19V的还是垃圾EC适配器检查信号的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一条?19V的还是垃圾EC适配器检查信号的哪个

EC适配器检测那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