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被雷击后,换上网卡效果怎样

楼主(2014-08-04):
网卡被雷击后,换上网卡后网速是不是比原来慢很多呀?大家遇见过这种事情吗?

网友:
这个要看被击打的严重程度了,如果慢尝试把网桥也换掉,我没试过换网卡后会慢

网友:
要只是网卡芯片坏了换上应该就正常了,要是换完了感觉慢,是不是系统的事儿呀?没准还有其他的东西被击坏了!

网友:
能上网就证明网卡是好的,网速慢是网络问题

网友:
我们这一般取芯片,加USB网卡外理,实在要换芯片的,成功率一般,网桥坏的少,最怕小元件打得性能不良了,没办法查。网速慢倒是没发现过跟芯片有关的。

网友:
可以尝试用USB网卡对比

网友:
只要换上去功能正常不会影响网速的

网友:
USB的网卡似乎比PCI的网卡慢好多,万不得已不要用
USB的

网友:
我们这雷劈的,都叫用USB网卡,20块一个,客户也愿意,比换网卡便宜

网友:
8楼说的有道理。万不得已不要用USB.而且改USB最好征求客户同意、

网友:
只要同型号。外围没有坏件。找换后。。必须是一样的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是你新换的网卡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