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V星770T-C45(7388 V3.2) 清COMS可以进系统 保存COMS重启卡D1

楼主(2014-08-04):
客户说昨天还用 晚上关机时候机箱里面风扇常转(屏幕已关闭)。
拿来插入220发现自动上电,查IO脚位有腐蚀 拆下IO再装上不自动上电了。
但是出现问题是:清COMS可以进系统 保存COMS重启卡D1(如不进COMS 直接点重启仍可开机 只要进COMS 按F10退出后 重启卡D1).
重好机器上 拆下IO(71889) 换上无效,换好机器的晶振,谐振电容 电阻无效。换南桥无效。
上面三步下来 思路全无 打IO128脚对地与好机器针脚对比 大体无差异。
求大神思路 。
补充:刷过BIOS(7388V3.2C45此板是全固,半固态的叫C35,用C35的BIOS代替无效,他的BIOS换C35上可用 比较2种BIOS 无差异,HEX比较)

网友:
重新刷BIOS试了吗?

网友:
V星就有这种怪问题,每次清CMOS才正常,我现在手里就有两块,之前刷过BIOS,现在还放着,准备找一样的BIOS芯片换掉刷下试一下。

网友:
刷最新版BIOS和BIOS芯片一起换掉试下。

网友:
换BIOS芯片  不要一个牌子换其他牌子的BIOS芯片试试

网友:
希望大神给与指点,修不好 闹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