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合一桥片只认A卡不认N卡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楼主(2014-08-04):
桥片型号:NF-7025-630-N-A3带集显,集显正常,插A卡正常显示,插N卡不显示,AMD处理器三代内存。致铭NC68P3主板,(N卡是好的)由此判断是主板问题桥片的可能性很大,换之第一次用N卡开机正常,进系统重启后N卡无法开机,用集显A卡可以显示正常开机,怀疑没焊好重做BGA前一两次开机正常后故障依旧。没头绪了刷BIOS依旧,本人菜鸟也不太懂A卡和N卡的那些信号不一样。。。。。。。。。。。。。。昨天又来一个故障一样的是个华硕的主板,型号没细看估计芯片组都是一样的,各位大神有遇到过吗?????求教育。。。。。

网友A:
上次遇到联想切换独立显卡黑屏,重装系统换驱动解决的

网友:
换桥试一下

网友:
换过,BIOS也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遇到联想切换独立显卡黑屏,重装系统换驱动解决的

开机显示都不显示,进系统。。。。。。换A卡就可以显示可以进系统,N卡自检过不显示,显卡是好的

网友:
我建议你装个安装版的的系统看看

网友:
听大神的。。。

网友B:
主板不认显卡,这里内存有关系,尤AMD的明显。只要将内存配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不认显卡,这里内存有关系,尤AMD的明显。只要将内存配好就行。

我试试,但是换A卡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