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785GM-LE/128M怪问题

楼主(2014-08-04):
一块华擎A785GM-LE/128M主板,断电放一段时间,再插电自动开机不跑码,测内存供电未1.7V偏低,过几秒按多几次复位开关或者断电再开机,内存供电1.9V上来了,主板也正常跑码了,正常后就怎么断电再开机都正常,只要内存供电是1.9V就可以正常跑码,也不会自动开机了,就是放一段时间就插电就会自动上电不跑码,有时侯怎么重启也不会跑码,头大了

网友A:
BIOS电池有电吗?换个电源试试呢!
感觉有点象哪个电容的事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电池有电吗?换个电源试试呢!
感觉有点象哪个电容的事儿!

bios也刷过,电池也是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也刷过,电池也是新的

那就把内存供电的电解电容全换了试试!

网友:
感觉不像内存供电那儿,会不会是桥虚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 桥的问题 我有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2204-1-1.html Q看看 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2204-1-1.html Q看看 对你有没有帮助

是桥的话不搞了,搞好了用不了多久的,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内存供电的电解电容全换了试试!

这一点是关建,重要。

网友D:
bios也刷过,电池也是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也刷过,电池也是新的

进来灌水的?

网友:
感觉是南桥的问题(或者IO的问题比较大),可尝试先加焊南桥,不行的话换IO试一试。

网友:
要么烤烤桥,加焊下IO,或者换个IO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插电就会自动上电,桥或IO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