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75E进水机,故障不显示。电流0.47

楼主(2014-08-04):
进水部分是同行清理的,清理后开机不显示。电流0.47 0.50 左右跳变。但是拔了内存也是一样的
应该还是没有跳变的电流。
没有图纸 ,不知道这个地方有2个空缺的位置是不是应该有什么元器件的。
Q1701 是COMS 电池这块的RTCVCC
没有修到过这个机器  不知道是不是参与跑马的

有没有修过这个机器的朋友   指教一下

网友:
好像要沉的样子  有没有人啊

网友:
那个牌子的 联想的嘛 你在淘宝上问问买主板的

网友:
估计是没有啦!!!还是找个差不多的来参考吧,或者淘宝买个吧

网友A:
估计 没Cpu供电   各大供电都查查吧

网友B:
AMD的机器不跑码的话,是要查下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机器不跑码的话,是要查下RTC电路

是的  这机器是AMD 机器的  这快地方刚好是RTC 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 没Cpu供电   各大供电都查查吧

供电都正常的  这个是集成的CPU 所以电流比较低的

网友:
     修的一台 也是这里进水 管子换了 就ok了

网友:
这个主板已经修好了  是Q1701处 断线了   把Q1701取下来后就可以看的到

网友:
AMD的机器没遇到过,但我觉得还是先查查各大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