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保护隔离电路的P沟管

楼主(2014-08-04):
请问是否P沟管电流从S极流到D极。            难道P沟管和N沟管电流方向相反的吗?

新手求教、

网友:
D可以流向S,S也可以流向D

网友:
看里面画的二极管方向你就知道啦!

网友:
记着里面二极管方向,其它的就不用管了。。。

网友A:
P沟管电流从S极流到D极前条件G低电平,N沟管电流从D极流到极G高电平,反向不受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沟管电流从S极流到D极前条件G低电平,N沟管电流从D极流到极G高电平,反向不受控

你答的最专业了,也就是说P沟管一般都是S极向D极走的吗?笔记本上有没有P沟管是D走向S的,有可能这样走向吗?

网友:
不是这样的,在实际应用中这个就得看实际情况了,总之就是G极控制,D-S,S-D都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答的最专业了,也就是说P沟管一般都是S极向D极走的吗?笔记本上有没有P沟管是D走向S的,有可能这样走向 ...

有,P沟道用在电源头至公共点一正一反安装较多,DELL,IBM 机子

网友:
N管  G极高电平导通,P管 低电平导通  别的不用管了

网友:
导通后DS可以流动的,也就是S也可以流向D,看怎么装,哪边高

网友:
请问是否P沟管电流从S极流到D极。
   难道P沟管和N沟管电流方向相反的吗?

电流的流向不能区别 这两种类型
看这个应用吧

电流从左到右  2个P管的内部流向是相反的

网友:
MOS管导通后,不管是N还是P沟道都是双向导通的。只是它俩的控制导通的电压方向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