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KC显示器开机60秒后 花屏

楼主(2014-08-04):
开机正常  60秒以后 就这样了,歇一会儿  重复开机故障依旧。 换过驱动板   问题依旧
这个是屏的问题  如何修呀

网友:
屏挂了把。。。。。

网友:
把屏电路上的1117换了试试,先测测输出是多少V的,被换错了再弄烧了!

网友:
我担任过一年的河北保定HKC售后,也是经常遇到这种问题,刚刚插上去没事,过一会儿呈现一种“渐变”式的花屏慢慢变白屏,具体原因是由屏5V供电拉低导致的。     楼主可以考虑把电源板后级的电容全部换掉,基本不是信号板的问题,而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这问题,从维修中所见,屏板上有电容漏电。细看能看出它变色。有的还裂细缝。不只一个。

网友:
屏问题,不用修了 ,遇到过HKC同故障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
我有一个这个故障 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屏有问题,,,

网友:
遇到过AOC这鬼问题刷了下MCU好了一个星期(估计是运气)后来有坏了 直接放弃。

网友:
屏坏了哈哈1

网友:
恩恩 确定是 屏的问题了,1117   和升压电感 这用示波器查看    开始没事儿 后来电流有杂质,屏开始花
1117  和 电感那加了个大电容 25V  1000的  问题依旧   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