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显示器黑屏、闪屏

楼主(2014-08-04):
三星显示器黑屏、闪屏。300v,12v,5v都正常。

网友:
干按键试试,应该是通病!

网友:
你改一条高压条试下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条,也有可能电灯管坏

网友:
三星的,如电源板,驱动板供电都正常,你就考虑屏板了。三星屏故障多。

网友:
怎么个闪法?

网友:
最好拍图看看,是怎么个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