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这个显示器有的救吗?BENQ G900WAD

楼主(2014-08-04):
今天接到一台BQ的显示器,花屏,如图:
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得搞,谢谢

网友:
求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A:
你拆开重新插下屏线试下,不行就先点下屏是否好的再修驱动板

网友B:
拍了有变化,一般都是屏线的事儿,换根屏线或把屏线插头拆开剪掉一小条,插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拆开重新插下屏线试下,不行就先点下屏是否好的再修驱动板

嗯,屏没问题。屏线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拍了有变化,一般都是屏线的事儿,换根屏线或把屏线插头拆开剪掉一小条,插上就好了!

感谢,真是屏线坏了,谢谢

网友C:
故障已经修好,大神就是给力,收钱,封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真是屏线坏了,谢谢

这个毛病不大,要处理稳当了!处理不好的话过两天客户来磨叽就被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毛病不大,要处理稳当了!处理不好的话过两天客户来磨叽就被动了!

我用胶带粘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胶带粘应该问题不大吧

你确定没问题就好,我每次都是把屏线插头拆开剪掉一小条,因为原来的位置你仔细看看有一排小坑坑,剪掉一小条就躲开了,我感觉更稳妥点儿!

网友D:
修过N个这种花屏显示器了,都是拿大橡皮子刮刮,不行换个屏线就基本OK,很少遇到过是屏或信号板的问题锋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过N个这种花屏显示器了,都是拿大橡皮子刮刮,不行换个屏线就基本OK,很少遇到过是屏或信号板的问题锋锐

哈哈,我是第一次遇到,积累经验了。嘿嘿

网友:
屏线的质量太垃圾,尤其是那种大白宽带子的那种,质量垃圾还冒充高端.....

网友:
用通用版测屏来看看,感觉有点像屏问题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屏线坏了有时候就这样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引起的故障现象真是五花八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故障已经修好,大神就是给力,收钱,封帖!

是换了屏线修好的吗?

网友:
换个屏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