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12v偏低怎么修

楼主(2014-08-04):
一航嘉电源,带机不亮,换电源能亮机。拆开见后级12v滤波电容有鼓包,换上好的2200uf,还是不能亮机,实测5vsb正常,绿线正常,PG正常。5v为4.8v,12v为11.3v,大电容有300v,接下要怎么弄,有经验的老手指导指导。

网友:
插到主板上测一下绿线电压,我有一个杂牌电源就是插到主板上绿线电压酒点几了,我把跟它相连的一个小电解电容换了就好了!你也试试!电容没鼓也有坏的!

网友:
查一下那个大电感,就是5V和12V共用的那个,和周边的电阻

网友:
电压基本正常,你加上个负载,然后再测测看。

网友:
二楼的方法可做为一个维修经验参考,碰巧有故障的元件就是这个电容。

网友:
  带一个光驱或者旧硬盘试试

网友:
查一下功率因素校正电路。

网友:
输出电路偏低 楼主是不是输出电路的不正常,漏电 老化了?

网友:
网上找了这款电源的电路图,看12v 5v都有一条反馈线路到7500一脚,一脚接可调电阻分压到地,微调那电阻,问题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