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启动时间过长

楼主(2014-08-04):
每次开机后,系统都会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启动,并且在启动后系统运行十分缓慢。这样的故障可能是开机启动项的应用程序或服务器过多所致。
解决方法:单击开始按钮,选择运行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msconfig”命令,单击确定按钮。
再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面点击启动选项卡,取消选择不需要的程序前面的复选框,单击确定按钮。选择“隐藏所有Microsoft服务”把复选框里面的勾选确定就可以了。我也是电脑开机时间长,在书上看到的方法试了下就好了。电脑运行速度快。心理也痛快了。

网友:
前几天我还发现新主板硬盘模式在AHCI时装XP开机就老慢了!装WIN7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