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之前修好的一台闪屏,现在出问题了。。

楼主(2014-08-04):
之前闪屏,搞定了,现在出现这种问题了,无奈啊,这怎么回事吗,同学们给点思路吧
不知道咋弄了,还能修好吗?

发白,有横条,还有重影。。。上图了,大神鉴定下吧,谢谢。

网友:
图都发倒了,辛苦各位,师兄了。。

网友A:
是不是还是那台呀,动动屏插子看看有起色吗?

网友B:
是不是 屏坏了啊 看这个样子啊

网友C:
估计是屏坏了,楼主可以考虑换下码片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还是那台呀,动动屏插子看看有起色吗?

另外一台,之前修好的。现在这个样子,应该是屏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 屏坏了啊 看这个样子啊

没点屏器,应该屏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另外一台,之前修好的。现在这个样子,应该是屏挂了

换驱动板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屏坏了,楼主可以考虑换下码片试试

没有码片。。。没修过屏电路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换驱动板试了吗?

换过了,不行的,屏线也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换过了,不行的,屏线也换了

那屏的主芯片补焊一下试试呢!

网友E:
最后一土可定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一土可定屏坏。

哥们,没看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屏的主芯片补焊一下试试呢!

细活啊,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细活啊,试试看。。。

修屏别忘了跟客户报风险,之前的毛病跟现在的不是一个毛病,出问题咱们是不负责的!

网友:
土==图,因打字错误。

网友:
因打字错误,将土改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屏别忘了跟客户报风险,之前的毛病跟现在的不是一个毛病,出问题咱们是不负责的!

嗯,这个要说的,不然就讲不清楚了

网友:
最好用通用版点屏来看,换屏线试试

网友:
发白—VGAMA  /VCOM  重影 VG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