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指教谢谢

楼主(2014-08-04):
场效应管DGS三个脚用万用表测到以下数值:

管1:D脚+G脚=098       D脚+S脚= 730

管2:D脚+G脚=1      D脚+S脚=017万用表长鸣

管3:D脚+G脚=1      D脚+S脚=027万用表长鸣

管4:D脚+G脚=1      D脚+S脚=027万用表长鸣

管5:D脚+G脚=1      D脚+S脚=081万用表鸣一声

哪位大虾帮忙看看这几个管坏还是好的,小虾刚下水什么也不懂,谢谢多多指教

网友A:
S脚和G角为什么不测一下

网友:
主板上的吗?用二极管档黑笔接D极,红笔测S极,如果六七百欧姆就正常,再用红笔碰一下G极,再回去量S极,如果万用表长鸣或显示的数值变小就是好的!G极和D极是不应该有阻值的!

网友:
SG没有测看到我就测了一个有个是580其它的都是1.400---1.500这个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S脚和G角为什么不测一下

我按你的方法再试了下,发现我昨天测的那个D+S脚的是017,按你的方法作,他是从1.900一直掉到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