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温度多少算正常

楼主(2014-08-04):
根据环境的不同以及室内温度不同电脑硬盘的工作温度也会不一样,概括的说,硬盘的温度不应该高于室内温度30度,我们一般称为在正常温度范围,当然这个也不是绝对的,知识硬盘工作温度,相差一些也是可以的。一般来说主板、硬盘温度要比CPU低一些,主板 一般40-60度之间是可以接受的温度;硬盘温度,对普通的IDE或者SATA硬盘温度应该在55度以下是正常的。

附加阅读:硬盘温度过高会怎么样?

一般硬盘温度过高,容易导致数据读取数据不稳定,导致电脑蓝屏死机比较常见,所以当我们遇到电脑蓝屏并不一定是CPU温度过高或者内存条接触不良,也可能是硬盘温度过高。硬盘温度过高也会影响到硬盘的使用寿命,所以当遇到硬盘温度过高我们应该加强机箱内部散热等措施。

如何查看硬盘温度?

查看电脑硬盘的温度方法有很多,不过多数都需要借助软件去模拟测试

由于各种主板的测温方式不尽相同,甚至同一个品牌、型号的主板,由于测温探头靠近CPU的距离差异,也会导致测出的温度相差很大。因此,笼统的说多少多少温度正常并不完全科学的。在夏天较高室温条件下自己跑一跑super Pi或3DMark,只要稳定通过就可以了,不必过分相信软件测试的温度数据,或者使用多个软件测试取平均值会更准确些。

网友:
30-45属于正常吧

网友:
我还真没注意过,工作正常就行啊

网友:
这个真没有定论,不同品牌,不同型号这工作温度都是不同的。同意楼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