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 待机电流0.005电压低 有3V 5V 不触发

楼主(2014-08-04):
朋友拿来一台Thinkpad E40笔记本 INTEL CPU 集显 说开不了机 拔下电池 插上可调电源 检测电流为0.005A 电压明显偏低

机器留下 下午拆机 检测电流为0.005A 查有3.3V 5V待机 一直存在

加焊 3V 5V待机芯片 ISL6237 无果 EC ITE8502E 无果

刷新南桥 BIOS EC BIOS 不接纽扣电池 通电自动开机 拔掉电源接上纽扣电池 待机依然是0.005A 不触发

又找了几个BIOS 纷纷的试了一下 有时可以开机正常 但用10多分钟 会掉电 风扇长转

刷了七八个BIOS和EC BIOS了 现在回到原点了 待机不触发 刚刷好时 会自动加电 拔掉过以后就触发不了了。
EC芯片已更换 EC BIOS芯片也已更换。

请问大家 下面该怎么查? 目前无思路了。。。

网友:
查条件啊,触发条件啊

网友:
查一下上电时隙

网友:
查一下南桥晶振

网友:
查EC开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怪的问题啊,一般都是电源芯片坏这个机器

哪个电源管理芯片?  求解

网友:
晶晶振正常,EC旁边晶振也已经更换了

网友:
查EC条件正常的话,换南桥吧!HM55这机子有胶,拔的时候注意。

网友B:
竟然没有1个人去查RTC电路,和南桥的工作条件,好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没有1个人去查RTC电路,和南桥的工作条件,好奇葩

说实话 芯片级维修 我现在还达不到这样的水平 简单的电路图还可以看的懂 难点的EC 电路 南北桥电路 一看脑带就大

网友C:
修到过一台E40不触发的。最后原因是小小开关板的问题。你可以把小开关板上的三极管去掉试试。、

网友:
看下,哪个信号不正常,,南桥就看 RTC 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到过一台E40不触发的。最后原因是小小开关板的问题。你可以把小开关板上的三极管去掉试试。、

电流也是跟我的一样吗?

网友:
我过来增长一下见识

网友:
看EC旁边的电容有没有3.3V和看按按键有无3.3V跳变,再查EC发到南桥的信号,看南桥发回EC的信号,你就可以修复这台机子了

网友:
手中也有一台AMD的待机0.003不触发,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这种故障尽力吧 不行换板子

网友:
查下待机芯片的电压

网友D:
此机通病D95280待机芯片。待机情况下3 5V一闪即逝,若一直存在就是有问题滴!!!

网友:
不触发的几个条件都没写,还修个什么

网友E:
不触发,不触发。。就那么几个条件,条件不满足,肯定开不了机。不接BIOS电池就能自动触发,说明还是触发条件得不到满足。先去测量开关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触发,不触发。。就那么几个条件,条件不满足,肯定开不了机。不接BIOS电池就能自动触发,说明还是触发条 ...

亲 开关键是正常的。现在只要是不接BIOS电池就可以自动触发 自动开机 也可以显屏。

接了BIOS电池就不正常,待机就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机通病D95280待机芯片。待机情况下3 5V一闪即逝,若一直存在就是有问题滴!!!

你说的是E420的通病 E40的待机芯片 是  6237

网友:
刚换了一个南桥好的,换前量到连南桥的RTCRST#的J2电压为0v,而同一个+3VRTC电压的SRTCRST#有3.3v.

网友(2014-09-05):
修好了没有

网友:
这个肯定是开关线或者开关板的问题啊  哪里用搞这么多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