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311 上电到0.5左右掉电

楼主(2014-08-04):
            一台东芝l311 通电到0.5左右掉电,结果是很难想到的情况,发上来供大家参考..
          机器接手一看通电掉电,0.5左右就掉。拆机,先测试各个电压 都正常啊,那为啥掉电呢? 到处目测,拔掉贴纸,没发现任何异常。想再通电摸摸看那里发烫没,通电开机。。。。电流上去了,显示了,想装上硬盘进系统看看,把板装回壳内,按下开关,0.5几掉电了,拿出板再试还是掉。这时已经测底没头绪了,换u,刷bios,加焊cpu供电,加cpu供电电容都没涛声依旧。发呆。。。。这时转机来了,我发呆时,一边右手按开关看机器触发又掉电,左手闲的在摸这个东芝机器特有的声音调节开关,就是那种滚轮的,电流又上去了。这时回想刚的动作,难道这个滚轮开关有问题? 再滚下这个轮,果然上电掉,再滚下又不掉了。那么应该就是这里了,测试发现就算是显示了,只要动下这个开关都会马上掉,没有这个开关换,最后拆掉连这个开关的两电阻,断开这个开关,装机测试正常,再也不会掉电了。。

网友A:
那个不是调声音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是调声音的吗?

是的,所以一般大家都不会考虑去检查这个,但我测试过,如果把进这个开关的两信号接地就会开机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所以一般大家都不会考虑去检查这个,但我测试过,如果把进这个开关的两信号接地就会开机掉电

东芝部分机型设计的比较特殊 有几款不上CPU都不得触发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问题

网友:
放图纸上来看看

网友:
这就是大家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好平台!

网友:
那还真是被 你捡到宝了,运气好

网友:
这种事情真是罕见、。、。

网友:
下次遇到也学习一下!

网友:
这是很老的机器吧。这也算运气吧,不然修死也修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