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智能电视破解&安装

楼主(2014-08-04):
一.下载ADB开启工具和一键安装工具
下载后解压,出现TCPUDP调试工具压缩包和一键安装软件,如下

按照步骤操作查看tcl智能电视机的IP地址按图示操作:
系统设置--网络设置--选择当前连接的网络类型(wifi或者有线网络设置)--选择当前连接的网络
查看电视机的IP

打开运行TCPUDP调试工具

创建连接

开启adb

这个地方有个点需要注意(也是很多网友比较容易碰到的问题):
如果下面一步安装当贝市场失败,很有可能是此步adb没有开启成功,
请尝试此步中“按16进制”不要勾选,再次发送,再看一下
二、运行一键安装,安装当贝市场
双击运行“当贝市场一键安装软件”(在运行之前,请确保电脑不要通过USB,或者其他途径连接手机、盒子、安卓虚拟机等设备!!会影响adb工作)

输入上一步获取到的设备IP地址,回车等待即可。

此步常见的错误及处理方法:
1. 提示IP地址错误,原因一般是上一步骤中adb没有开启成功,请参照上一步的注意点再操作一次(不勾选“按16进制”)。
2. 提示“more than one device and emulator”,查一下任务管理器里面是不是已经运行了“adb.exe”,如果有的话,结束该进程,然后重新运行“当贝市场一键安装软件”;还有就是检查一下你的电脑是否连接着其他设备,如手机、盒子等,如有,先把那些连接断掉。

网友A:
这破解有什么权限啊  看得出LZ是技术宅

网友:
我的安装很简单啊。。。。。。。

网友(2015-01-01):
引用 网友A:
这破解有什么权限啊  看得出LZ是技术宅

跟手机一样的 安卓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