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联想昭阳K29机器加电无显示

楼主(2014-08-04):
朋友拿了3台联想昭阳K29机器,故障基本一样都是加电电流跑到,075在掉到0.65不走了,也无显示,拆开机器测量,个个电压都正常,唯独就有一组电压,0.8V感觉好像是给CPU供电的电压,没出来,cpu的主供电1.左右是正常的,奇怪的是有时候又可以点亮,只要亮了,那组0.8V的电压也有了,有时候轻轻压住主板就可以亮,
加焊过桥,还是一样,大家伙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请指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请问下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问题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问题请指点下,谢谢

朋友请问一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还没有呢亲,有两台故障都一样的,用手按按主板就可以亮
郁闷的很啊。,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朋友你好,我现在也遇到一台和你差不多的问题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你可以查看一下kbc 对地打一下阻值 看看是否 有虚焊的  或者cpu的 高低管

网友:
加焊下CPU供电片子

网友:
看来这个是通病了,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那路电压谁控制的呢。控制芯片是否正常呢

网友(2014-09-03):
CPU供电芯片加焊了,还是一样的,一起拿来3台,有一台,不知道怎么摆弄下,就可以用了,其他两台还是不亮,奇怪的是我有时候动主板就可以亮,后来没招了只好换主板了,结果今天又有一台K29故障和之前的一模一样的,我晕死,这怕撒来撒啊,
搞不定,求求高手帮忙研究下, 指点指点,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
遇到一台一样的故障,不插内存会报警,查上内存电流到0.8-0.7-.06不动了

网友:
K29 我也有一台在修 你说的那是 集显供电没出来吧 这板你有图纸 嘛 我没图纸修不了 这机

网友:
修过两台都是不显,刷BIOS好的,不妨试试

网友:
真是奇怪的问题,同求解!期待大神路过

网友:
奇怪的是为什么动动板子就可以亮呢

网友:
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不亮的时候你按住桥就可以亮,
而且一但亮了你手松开也是正常的e

网友:
Y480不出CPU供电 刷BIOS解决

网友:
有些不出集显供电也是BIOS问题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供电,就在CPU旁边,一个单独的电感,只要这0.5V电压出来了就绝对可以亮,不亮的时候这个电感电压为0,在不亮机的时候,不用断电直接用手稍使点劲按住桥,就立马可以亮,一旦亮了你在送开他也还是正常的,真是奇了怪了,
怀疑是桥虚汗,但是我那土炮,加焊了三次桥连动都不动,楼上几位兄弟试试看看你的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要不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