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10笔记本 USB 都无法使用

楼主(2014-08-04):
联想THINKPAD  E10笔记本 USB 都无法使用,USB 接口供电5V正常,USB数据线的阻止都有400多。换HM55 也没好。有个问题开机接上USB设备后,USBP1- 带-号的信号 会有3.2V的电压 感觉不正常,但是这些信号都是从HM55直接来的?为什么会这样,高手指点下

网友:
先软后硬啊,上来就换桥啦,是不是有什么设置啊?

网友:
BIOS 的USB选项 都是开启的,系统也做过了

网友:
怎么没人来啊

网友:
换个USB芯片看下,8个角的

网友A:
换个USB 旁边的小8脚  测下O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USB 旁边的小8脚  测下OC#

小八角是?USB供电么?

网友:
你看下5V是不是短路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八角是?USB供电么?

是USB供电转换的  有个 脚是OC#

网友:
5V 上面不是说了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