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就不会死之DELL M5010不充电维修记录

楼主(2014-08-04):
好久没在论坛上发帖了,都从铜牌掉到正式维客了,没办法,全是换屏换键盘要么秒杀的没技术含量的活,也不好意思发出来。
言归正传,接一台DELL M5010笔记本,客户说机子充不进电,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不由心中一喜,秒杀机又来了,报价留机。拆机发现电源小板电源口有进液痕迹,清洗干净后打电源口对地0,旁边一只电容看着不爽,拆了,对地正常了,接电源有待机了,触发后亮机,之后迅速装机准备交货,没想到进系统后可以认到电池,但是不充电,郁闷一把,再拆吧。之后就直接查充电电路的各项条件,充电芯片使用的是BQ24745。 接适配器上电池后,充电电路上管G极跟S极有10.5V的电压,自举升压电容一端有5V电压一端有10V电压,说明自举升压也起来了,充电芯片第9,10脚也有波形,说明EC已经认到电池了,第7脚已经收到EC的高电平开启充电,但是芯片24脚不发出脉冲波形,那就换一个充电芯片看一下吧,结果涛声依旧。突然想到适配器插入,触发后系统提示充电器错误,而电源小板刚好又进过液,会不会那个数据脚位有问题。于是X宝买了一张小板的PDF跟点位图,量适配器接口数据针端没有电压,说明不正常,继续跑线路终于发现问题PR308歪掉了。原来在拆掉电源小板上短路的电容时把这个电阻带到了,而且转了90度,在没跑线地状态下没有发现这个电阻已经不在焊盘上了。 把电阻归位,电阻2端有3.3V电压了,上电池,充电指示灯亮,充电电流出来了,此机修复。如有朋友们修到这种类似的认电池不充电的情况,请先查找一下PS_ID这个信号,如果这个信号没有的话,适配器虽然能开机,但是是不能充电的。

论坛没有这个型号的小板电路图,我一并传上来,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拿去用。

电源小板PDF与点位

网友:
你可以先帮他修开机,收到钱,再修充电
收2次钱

网友:
是拆的时候不小心弄的吧

网友A:
用风枪拆就好了。会看图纸就是好,能判断的准确!羡慕呀!

网友:
大意造成的

网友:
还是没有细心,要不然没这么多事.....

网友:
敬佩楼主技术!这种故障维修怎么收费呢?

网友:
所以干活需要谨慎家小心,我们这里就有一家修本子,经常修掉电来找我 ,有些时候都是秒杀的机器。

网友:
很好,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拆就好了。会看图纸就是好,能判断的准确!羡慕呀!

风枪吹一些小电容电阻什么的,容易吹飞了。。。经常吹飞找不到了,所以还是用烙铁好。。。个人习惯,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