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一瞧,看一看,华硕X54H,显卡花屏故障,搞死人啦!!!

楼主(2014-08-04):
机器: 华硕X54H 故障:花屏
解决步骤:拆机,加焊显卡(ATI的)不花了、乐呵啊、秒杀。 装机一半测试。。又花了。。 以为没焊好。就再次拆机,这次不懒了,直接拔桥重植。。上机完美焊接。。。 测试,不花了。 哈哈。这次可以乐呵了。。装机一半测试。进系统稳定。。拿高清电影考考机。。上个洗手间回来机器一切正常。。 完全装机。。 开机看了下正常、打电话给客户过来取机。。 下午客户来了。。开机花屏、我@#$$$%@#@#@....脸都绿了。。被吊了半天。。。 心里告诉自己,换个显卡吧。。 订了片全新的。。 到手后小心翼翼的装上去。。开机。 好啦。好啦。 没看错。。。哎、 到此维修总算结束了。。 3天过去了。。。亏大了。。 装机,烤鸡。怕出问题,晚上带回家自己玩LOL)撸啊撸了一晚上都没问题,上午上班客户来拿。测试什么的都没问题。。客户拿回家用了1天加一晚上,老故障又出来了。 继续花屏、、 可以排除屏。屏线、 外接也是花的。。。 8颗显存全部加焊过。。。 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请大仙们帮忙!

补充内容 (2014-8-9 09:58):
最新消息:8颗显存换了还是老样子,感觉不是显卡问题了。没事想想,去掉显卡会怎么样呢?就果断去掉了显卡的主供电。。上电。。花屏。。这样能不能证明是CPU里面集成显卡坏了呢?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有CPU带集显的哦?会不会内存坏了

网友B:
换显存试一下吧,看上像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有CPU带集显的哦?会不会内存坏了

内存换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显存试一下吧,看上像是显存的问题

换8颗啊。。这是要亏得节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8颗啊。。这是要亏得节奏啊!

加焊下显存试试。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不只是亏死的节奏,而是把人修死修残的节奏。

网友:
显存会一起这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
修这样的机只要做维修的都有过同样经历

网友:
表面看是显存问题,但你都加焊过了,请仔细看看线路板中有没有断线、划伤的。

网友:
修到这样,郁闷啊

网友:
看上像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换显存试试嘛,加焊都好的话,恐怕都没有人卖芯片了

网友:
换显存,两个两个换!或者换一个试一下!不会亏太多

网友:
最怕换显存的了,有可能换到最后一组才好,这是最悲催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8颗啊。。这是要亏得节奏啊!

显示字体都不正常  不是显存的是

网友:
像是显存问题
更换显存

网友D:
见没见过 硬盘 引起 花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见没见过 硬盘 引起 花屏的

还真没见过

网友:
以后记着点  换换思路

网友:
有碰到3次硬盘坏,花屏,是真的,

网友:
跟我一个联想的一样啊,
加焊 更换都无果
郁闷死

网友:
是不是显存坏了

网友:
有可能现存哦 还是看下有没掉件了

网友:
8颗现存全换了吧 没招

网友:
华硕机器就变态,有台K43SV内屏灰屏,外接花的很厉害。显卡,显存全换了不行

网友:
碰到这样的机器 砸机器的心都有了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供电的问题,看看是不是外接正常,正常的话就从接口下手

网友:
你看一下显存是不是灌胶的,是不是你在做显卡的时候显存爆了,把显存都重新值一下,如果不行就换把

网友:
必须换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