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海尔HT 20718RS屏上面一个芯片烧坏了,请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4-08-04):
海尔HT 20718RS液晶显示器,屏型号为M200O1-L03,现象 白屏,如下图中间那个芯片,谁帮我查查是什么芯片  如下图:

网友A:
你上传的图片格式不对,看不到

网友:
重新把图发一下

网友:
图片看不到,,处理一下吧

网友:
楼主怎么把图片传到QQ空间了。

网友:
我不知道怎么传图片啊,我这边可以看到图片,怎么传你们能看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传的图片格式不对,看不到

网友:
我重新弄了一个到迅维相册,但是发图片显示要等待审核,你们到我相册里看看呢

网友B:
看不见东东啊 楼主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见东东啊 楼主什么情况

还是看不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