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奇怪故障求助。

楼主(2014-08-04):
如题,手头一台自用联想E40,故障为,做ghost系统无论XP还是WIN7自检到硬件那一步就啪的一声自动关机,然后开机就蓝屏, 硬盘模式也都试过。若是不做系统,之前备份系统用着正常, 已排除散热问题。有遇见过此类问题的大神吗?求解

网友:
自己顶上去,现在去哪找纯净版的系统阿,难道是系统的问题吗?求大神

网友:
求大神,在线等。。。。。。。。。。。。。。。。。。。。。。。。。。。

网友:
不装驱动试试

网友:
我试着进安全模式卸载驱动,有时候能进去,有时候不能进去。。。。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
在线求解。。。。。。。。。。。。。。。。。。。。。。。。。。。

网友:
网上有卖纯的WIN7可以买下。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我的现在是滴两声不响

网友A:
是滴两声不显示,打错了

补充内容 (2014-12-24 22:04):
换上确实好了,可是黑胶在取原板上的显卡时爆了,太薄了,新的换上之后,一看电影就屏的最上面会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滴两声不显示,打错了

这个肯定是显卡啦,我之前修过一台,黑胶去掉没掉点,很庆幸,但是换了新的显卡还是这样,后来怀疑发来的芯片坏得,是打磨的,把原先摘下的显卡处理一下上上去,就亮了,建议摘下重植显卡。

网友:
e40显卡的确容易出这问题,但是不好做,黑胶的

网友:
你试下用其他硬盘,或把之前的硬盘格式化掉再安装应该可以的

网友:
E40运气不好,就是个麻烦。

网友:
可能南桥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