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5V5A笔记本非常少见的问题,真的很少见。

楼主(2014-08-04):
客户送修一台三星305V5A的笔记本,上AMD的CPU。
故障现象:用一段时间蓝屏,有时候开机就蓝屏,但是自动重启后可以正常使用,BIOS恢复出厂设置。更新BIOS都无用。系统换过,WIN7、WIN8.1,32位,64位都试过,MSDN下载的安装版也试过,驱动用官方下载的,还是一样,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发现了规律,就是用电源适配器一切正常,用充电器就会出现蓝屏,内存、硬盘都换过新的,硬盘模式改过还是一样。求维修思路。

网友:
适配器和充电器不是一个东西吗

网友:
充电器就是适配器

网友:
适配器和充电器不是一个东西吗?说错了吧

网友:
楼主想说的是电池吧

网友:
考虑桥CPU这些

网友:
电池开机正常的话,适配器一定可以正常.
电池开机比适配器电压低,所以对PMW电路要求更严格
换换PMW电路的电容,如VCORE滤波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