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i 开机亮一下就灭然后无反应

楼主(2014-08-04):
联想B320i 开机亮一下就灭然后无反应,在论坛搜了一下,可怜的只有一个大侠遇到过而且刷了BIOS好了,我也下了这个坛友的BIOS,四个全刷了,还是不行。不知道坛里还有没有其他大侠遇到过这台机,你们是则么解决的。
测个电压都正长,插上硬盘时开机亮一下就灭了,不插硬盘开机屏是灰的什么也不显示,加焊显卡无果,求大侠赐教

网友:
硬盘的那些小电容有没有查一下有没有不良的,

网友:
难道就没人碰到过吗?

网友:
不行就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主板保护了吧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B320 除了EC BIOS 没刷其它三个都刷了.也一个样.我估计应该还是那个U20的BIOS 那个就是显示器驱动板的ROM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SATA接口边上 编号U20 PL25LD020      希尔特 500p  怎么刷都刷不上  求解决

网友(2014-09-11):
今天也遇到一台这个  故障是开机后有时会黑屏但键盘按了键盘灯会灭  不知道咋整

网友:
故障相同处理方式不尽相同,耐心一点会有结果的。

网友:
这个现象,换桥好过一台(不是这机型)

网友:
我也遇见一台 刷了Bios 还是老样子 只有上BGA 了

网友:
BIOS还是没找对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