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470的3v 5v供电问题

楼主(2014-08-04):
联想的一台G470的笔记本,待机电流为0.014的正常电流,按下按键触发,电流上跳到0.018,保持5秒后掉电回到0.014A,打开测量,B+电压已经出来,按照时序,按下后EC接收到开关信号,正常的发出PBTN_OUT#的高低高脉冲,跟随电路发现进入桥了,测量EC没有接收到桥发来的SLP_S4#  s3# s5#,我想问下,EC能够发出PBTN_OUT#,是不是代表EC开机的第一步工作完成了,还是还有其他信号进入桥内了?????望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还有我在测量过程中发下一个有趣的问题,正常笔记本插上电源插头,应该由芯片发出一个待机的3v5v电压出来,但是这个机器直接PWM输出了3v 5v电源过来了,理解不了(芯片是正常开启的,开启条件满足),有没有哪位老师给我解释一下的,感谢了!

网友:
刷BIOS事实先,再考虑换桥

网友:
EC这边的问题不大,还是桥那边的问题

网友:
先简单 观察主板 明显故障没

网友:
哦 忘了说一下 ,这块主板本来是好的,是我忘记了把下电源插头,直接把笔记本电池插上去了,然后就OVER了!看了下,电池两个信号脚直通EC,然后就紧张了

网友:
桥收到ec发出的 rsrsmt#和pwrbtn# 跳变后 ,桥待机条件正常才会发出s3 s4 s5唤醒信号,你看下RTC 和桥的待机供电

网友:
谢谢各位,现在已经解决,却是是桥的RTC电路不正常,为晶振脱焊!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