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COMTOOL的使用

楼主(2014-08-04):
求教STcomtool修理简单硬盘故障清除S,M,R,T和自动扫描坏道到P表。。具体操作和说明。

网友:
论坛有软件的说明书,自己找一下。
一般先选COM口,或者固件信息,再操作相关菜单。

网友:
我搜索了。。没有。。我搜索STCOMTOOL教程。ST硬盘教程。ST使用说明。希捷维修。等等。没有啊。

网友:
找ST指令就能找到。

网友:
呵呵,关于你上面的STcomtool的详细教程,可以联系我,保你满意,QQ:1186046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