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前好后坏

楼主(2014-08-04):
ST前好后坏ST专修怎么解决

网友:
将后坏的屏蔽掉,不用。

网友:
有相应菜单,菜单名字,就是修复前好后坏

网友:
看你用什么设备修复了 一般是恢复编译器

网友A:
用MHDD把后面坏掉的屏蔽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HDD把后面坏掉的屏蔽掉

楼上这真是高人啊

网友:
应该有相应功能菜单。

网友:
楼主不会指的是效率源吧?
PC3K里有这菜单?

网友:
这个用mrt效果会好一点吧

网友:
清G表,重建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