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4 版号:MBX-273 开机掉电,求解

楼主(2014-08-04):
一台SONY SVE14的机器 版号:MBX-273 开机后很短时间后掉电,风扇转的很厉害,是这机器的通病,修好此故障的兄弟能指点一下

网友:
我上次的那个sony上网本也没有修好啊,也是开开就掉电,没有图纸,放弃了,你先双通道抓抓看有没有收获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   两BIOS都刷多了  没有用   LZ修好了没?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风扇狂转,用后去摸感觉温度不高,系统都没进就掉电了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不简单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换了显卡芯片一样的故障

网友:
独显先干显卡

网友:
刷BIOS没,看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又是掉电问题,快疯了,楼主解决了告诉一声

网友A(2014-09-15):
我手上有一台进系统掉电,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一台进系统掉电,没思路

系统的问题吧     硬盘检测下

网友:
这种毛病先刷BIOS

网友(2014-10-15):
有没有人解决的 ?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弄哦,尤其是索尼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