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派VE510S

楼主(2014-08-04):
拿来时是不显 现在修好了 不过有个问题 每次显示时的要先插电源线过一两秒再插信号线才会显示 相反要是先插信号线 再插电源线就不显示 这是什么问题 还是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A:
这种现象还真没注意过!不影响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B:
是不显示图像,还是背光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显示图像,还是背光不亮,。

什么的不显示 指示灯的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还真没注意过!不影响正常使用就行!

影响到不影响

网友:
好像只有这样款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你们有碰到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