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停留在LOGO画面求助

楼主(2014-08-04):
华硕P5KPL-AM开机停留在LOGO画面求助,已经刷过BIOS,吹掉了声卡,网卡,COM口芯片,也换了IO。USB对地阻值是无穷大,怀疑是南桥问题。因为客户不舍得出价,不可能换桥。除了换桥,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修好此板……在此不胜感谢!!!!

网友:
USB对地阻值是无穷大,明显南桥空焊,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不换桥就换板子吧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
加焊南桥不行就退给客户,或者建议换版!

网友:
我也也遇到过一块,把声卡拆了就好了。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
按tab键,如果显示正在检查USB,必定是桥

网友(2014-09-06):
既然不能换那只能先重植试试了

网友:
加焊一下看看情况罗。

网友:
我很少换桥的,我都是加焊桥。。;。。

网友:
典型的南桥呀,不换桥让他换主板

网友:
焊下试试不行就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