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IPX41-D3开机后正常关机,3秒后自动上电开机

楼主(2014-08-04):
       有一块方正IPX41-D3的板子,能正常开机,进系统后正常关了机,3秒后又自动上电开机,跑了跑绿线到IO和IO到开关没有发现断线之类的,中间只是过了几个小电阻,板子很新看上去没有明显的损坏,在X宝上找了个BIOS,结果依旧,换个IO也是,周围的822电阻好像也没有什么端呢,有的量的是5.6K不知道算不算正常,但是可以亮机。
       没图没点位,陷入僵局,我的想法是关机后,不知道是哪个信号又把PSON给拉低了,刚插上电源是不会自动上电的,只是从系统中正常关机后就会自动上电,系统中点关机后,绿线被置高,3秒左右又自动被拉低,如果要断开哪个信号可以测试出来是哪的问题?BIOS是我备份的

网友:
这是我备份的如果要用的话拿去试试

网友:
查查LAN的WAKE#和 COM的RI#信号试试。

网友:
有时候南桥坏也这样

网友:
你好,不用那么复杂。是电源灯的问题。可以给电源灯的那根绿线剪断不用。

fzxishuai -4 误导,这种人家已经说了,是自动上电,板子.

网友:
这种情况一板是IO坏的多,可以更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有点难度!要说是IO的问题,3秒后开机是正常用使用的呀,难道是不良

网友:
还有可能是IO到PSON之间的元器件不良   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