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wsd81的程序在哪个芯片呀 怎样刷入

楼主(2014-08-04):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33282-1-1.html
看到这位大侠的贴子,

自己的wsd81不能自动降温和休眠,心想刷一下bios可是不知道如何刷入

手上有希尔特500P

先谢谢了,

网友:
图中的8脚芯片是什么型号?ROM一般都是这样的外封装。

网友:
带程序的芯片一般上面都彩色标识,,,不过只在本本当中

网友:
应该在825单片机内部

网友A:
那位大侠的帖子不说了吗:威乐WSD81焊台单片机程序,那个825应该就是单片机!想办法往里刷吧,别忘了备份原来的程序,万一不行可以变回原样的!

网友:
这个也搞   厉害  羡慕

网友:
厉害呀。这个也能搞得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位大侠的帖子不说了吗:威乐WSD81焊台单片机程序,那个825应该就是单片机!想办法往里刷吧,别忘了备份原 ...

不知道这个单片机 只怕没有这个单片机的座子,我修笔记本的

500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单片机 只怕没有这个单片机的座子,我修笔记本的

500p

把那个黄贴弄掉,先在500P里填进这芯片的型号看看支持不?有的单片机会写保护的,编不了程序呢!

网友C:
找这个焊台的说明书吧!可以加热工作,感觉是调整的问题,重新设置一下应该可以的吧!不一定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黄贴弄掉,先在500P里填进这芯片的型号看看支持不?有的单片机会写保护的,编不了程序呢!

好的谢谢听说没有加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找这个焊台的说明书吧!可以加热工作,感觉是调整的问题,重新设置一下应该可以的吧!不一定是固件的问题

焊台是买的二手的,没有说明书不知道怎样设置郁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台是买的二手的,没有说明书不知道怎样设置郁闷呀

我以前用国产的936,还好用,就是大焊点不好用!最近D了个数显白光使用国产全新烙铁芯,效果很好!对洋垃圾不是很感兴趣,终究是人家淘汰的东西,资料很少,配件奇缺昂贵!

网友D:
单片机,用TTL刷入,,估计你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用TTL刷入,,估计你不懂

是啊不懂,只知道路游器可以ttl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用TTL刷入,,估计你不懂

求楼主指点呀 我有希尔特500p 但是没有 那样的座子只有笔记本常用座子

网友:
有的二手81是在工厂用工具设定了温度,不能改,而且81主机校温也要用这个工具改,比较麻烦。你可以用cqcdp程序改刷,但温度还是没法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