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显卡发烫

楼主(2014-08-04):
    lenovo g450  板号5081p这板子是我一个朋友的,他说不着急,所以我有空就去修修,今天有新发现, 待机电流0.14,摸显卡,发烫,想请教下高手,这正常吗?是不是可以断定就是显卡的问题呢,重植有用吗?

网友A:
待机电流不正常,我感觉不是显卡的问题,待机有哪些电压,这个你应该知道吧

网友B:
看以看待机的电压的阻值

网友C:
待机电压有点高 既然待机显卡发热 就测试下待机时的供电 估计显卡这边有电压了
供电时序错乱  按着时序修就好了

网友D:
0.14都短路啦,把短路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0.14都短路啦,把短路修好

是短了,但是查不到啊.就显卡发烫啊.3,5V正常,公共点也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电压有点高 既然待机显卡发热 就测试下待机时的供电 估计显卡这边有电压了
供电时序错乱  按着时序修 ...

是高了,显卡没有供电啊.除了公共点和3,5V,其它供电都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以看待机的电压的阻值

待机的电压正常,阻值也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不正常,我感觉不是显卡的问题,待机有哪些电压,这个你应该知道吧

3,5V和VL还有公共点电压都正常

网友:
显卡坏了应该,你把显卡取掉,看待机会不会正常,如果正常说明显卡已经短路了,重值没有用的需要跟换。

网友:
待机电流明显偏大,显卡发烫,显卡肯定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