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人的Y470

楼主(2014-08-04):
    一台Y470,能正常进入系统,但是不定时会蓝屏,有时在用的时候,有时不在用它也会蓝屏,时间大概十几分钟左右吧,特别是玩英雄联盟的时候,玩几分钟就蓝屏,望兄弟们指教.

网友A:
你的描述 显卡的可能极大

网友:
独显禁用看看

网友B:
不是内存就是显存或显卡核心芯片故障。先排除散热

网友:
你这样说让我感觉这机器是你自己的一样

网友:
应该是显卡啊,有碰到过一样的,重做显卡不行,换个新的才可以,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描述 显卡的可能极大

谢谢,实在不行的话我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内存就是显存或显卡核心芯片故障。先排除散热

有道理,不过风险太大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了,先值在换了,楼主每天都发帖啊

网友:
先看温度,如果温度高的话,先搞好散热,如果不是的话,再查显卡

网友:
显卡,这机器底壳螺柱要是短的话底壳也要换掉,不然会影响显卡

网友:
我也遇到楼主同源问题,显卡芯片换了,用一天,开始以为好了,测量U11 两端电压都是1.5 .控制级15V,后来干脆把U11 输出输入短接,目前还未出问题。在测试中

网友:
硬盘  系统   键盘    大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