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IT8802A 工作条件

楼主(2014-08-04):
求    IT8802A 工作条件 谢谢了

网友:
it8802a?是不是rt8802a?
如果是的话31脚5V供电,32-40脚VID;1、12脚1.2v以上。

网友:
1脚、VR-ENABE;12脚:EN

网友:
那这个8802的第2脚G脚  它发出的电压是多少的 ?是持续高电平吗? 原来的 的 我测了 无电压,我认为是坏的 ,换了一个 , 测出还是0

网友:
你确定芯片型号是啥没有?

网友:
型号搞错没有

网友:
CPU管理芯片   RT8802A

网友:
8802A的 第2脚是PG GOOD  我测到电压是O

网友:
原来的主板问题是不跑码。七彩虹G31。 当时测复位电压 只有1.8左右。内存主供电1.68,CPU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02A,它的第2脚是PG GOOD ,测其无电压。而CPU供电正常,当时怀疑是芯片问题。然后就换了个芯片上去,跑码  进系统了。但是测第2脚还是无电压。  瞎蒙的 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