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N4050不触发。

楼主(2014-08-04):
接到一台DELL_N4050,拔下电池,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 按开关按钮,电流没有任何反应。明显是不触发了。拆机后,发现主板没有被人修过,测待机3v,5v正常产生。测CMOS电池有3.2V。测开机按钮4A脚KBC_PWRBTN#有正常跳变。

证明开机按钮排线正常。KBC_PWRBTN#经过BAT54CPT-GP双二极管产生PSL_IN2到EC的93脚

EC上93脚有正常跳变。EC117脚PM_PWRBTN#也跳变正常。

这个ec的时钟测不到,测EC的复位85脚ECRST#正常。EC的待机条件应该正常了。想测一下PCH的3D3V_S5待机电压,竟然没找到相连的滤波电容。算了,先刷个bios看看吧。就在论坛上下了一个BIOS,DELL_N4050_DV14_HR_MB_48.4IU15.011_10315_1.BIN。刷上触发后电流到0.8几A,外接居然亮机了。

网友:
只是没搞懂KBC_PWRBTN#到PSL_IN2的电路中,D2702,D2703,两个双二极管在里面有什么作用。几个型号相互是怎么控制的。新手发帖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n4050 故障比较无语

网友A:
楼主忘了去测量EC的第20脚RSMRST#,如果去测了的话应该就能找到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
BIOS也有可能参于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忘了去测量EC的第20脚RSMRST#,如果去测了的话应该就能找到问题出在哪了。

如果测到 EC的20 角,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测到 EC的20 角,会有什么问题

20脚应该没有3.3v的电压,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要有的。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先刷个BIOS

网友:
先刷个bios吧

网友:
bios也参与触发的,应该提前刷的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 很多都是BIOS问题

网友:
RSMRST有3.3v。正常的。

网友:
上传个bios

网友:
要是我卡到这个也只有刷BIOS   呵呵!其它的也不会

网友:
这种情况bios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不算是新手了  很厉害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q我也有一台也是不通电,写了个集显的也不通,是不是集显和独显的BIOS不一了

网友:
楼主把BIOS上传上来啊